求助,HSD190ME13屏上的一个芯片烧毁,求其型号.

楼主(2012-09-22):
维修一台长城M196方屏显示器,现象是白屏,检查发现屏供电保险已经烧毁,屏电路板上有一个8脚芯片已经烧毁,上有BAR** 670LV等字样,旁边是一个电感,估计是产生VGH等电压的,求其型号或代换元件.

网友:
经过本网搜索,以及GOOGLE,终于查到了这个芯片,是EL7516IYZ-T/BARAA
它的PDF

网友:
BARAA  的型号

网友:
唉!没见过啊!

网友:
楼主换上这个芯片就好了吗?

网友:
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这种电路坏屏很多,找个外形一样的,脚位外围也一样的,就好用哦。

网友:
这个芯片买得到吗~~~~~~~~~~~~~~~~~~~

网友:
记得把电感一起换掉

网友:
谢谢9楼的提醒,在本地找到了一块完全相同的板子,上面的型号就是BARAA.
把这个芯片,电感以及保险全部更换后就修好了,是个完美A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