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 HIMYM.DLL

楼主(2012-09-22):
最近我每次开机都会出现
"启动C:\\Windows/system32/HIMYM.DLL时发生问题找不到指定模组"
寝问该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系统出了问题.用这个xuetr软件找到启动项直接删了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不行百度下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百度就能解决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吧

网友:
已解决.HIMYM.DLL是木马,键盘记录器,恶意软件和追踪威胁,先看看妳的扫毒程式是否可以杀掉.如果不行再到安全模式杀一遍.再不行就采用原始暴力法.

himym.dll删除指令

1。 暂时关闭“系统还原”,重新启动电脑在安全模式;很多人杀毒还开着系统还原.不是摆明会旧疾复发.

2。 找到himym.dll病毒文件,程序和中卸载himym.dll文件。 按照屏幕上一步一步的屏幕上的说明完成卸载himym.dll。

3。 在安全模式重新启动计算机。 清洗/删除所有himym.dll的受感染的文件(S):himym.dll及相关或重命名himym.dll的病毒文件,如果该文件不被删除,请使用强大的删除工具 ;

4。 删除/修改任何值添加到注册表与himym.dll的,退出注册表编辑器并重新启动计算机,如何找到如何编辑Windows注册表 ;执行regedit

5,请手动删除您所有的IE临时文件himym.dll,运行防病毒程序扫描;
ps:请记录找到路目录,这些程式有可能会有些问题,重新安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