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22):
    各位大哥,测量总线的时候,万用表出现1,是空焊、那到底怎么去判断到底是CPU座子空焊还是北桥空焊呢???正确判断到底该加焊谁呢?????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
压桥,惑把线割断量

网友:
手压看一下

网友:
把北桥加焊了还不行就是cpu坐了!

网友:
手压座或桥开机,哪个压能开机焊哪个。

网友:
把线割断嘛就好判断了

网友:
压下桥  看有反应没有   不行就找那条总线跑到哪里了  一般在CPU周围有测试点 没有测试点就找到总线割线比较

网友:
我没有割过线,割线了,怎么补啊???里面的线可以用锡补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