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2-09-22):
请教下高手我,有个foxconn的主板ps2的键盘不能用,打了电压正常,数据和时钟都有,就是插上键盘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另外io的时钟也有,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维修了

网友:
io虚了,加焊一把看看

网友:
ps接口旁边的 电容  去了

网友:
ymc 设一下BIOS看看吧

网友:
先看BIOS里设置的是不是有问题,再考虑IO芯片!

网友:
主要是I/O芯片和PS-2旁边的排容有问题,你试试看

网友:
刷BIOS 如果不行就换I/O  PS2不支持热插拔的  I/O易挂

网友:
LZ要先确定一下键盘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把保险直连上就能好用

网友:
ps2接口旁边的电容全部去了,还是老样子,bios也刷了,io也焊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先用过USB键盘试试 能否可用 不行再考虑别的问题吧!

网友:
滤波电容有漏电。。。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有换个键盘试试吗?

网友:
给你几条思路:1,量PS/2接口+5V供电是否正常;2,PS/2接口两条控制线阻抗有无差异,(阻抗应相差无几,大概在500欧左右);3,去除PS/2接口边的电容;4,确定接口无磨损的情况下,刷BIOS,换IO。还不行的话,个人建议直接用USB键盘好了,干南桥不划算。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