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ATX-300P4-PFC上的电阻

楼主(2012-09-22):
长城ATX-300P4-PFC
图纸没这两个电阻,不知道是不是高仿的
红圈是光耦,黄线是烧掉的电阻,测有1.8K欧,黄线上面电阻式550欧,请教各位大大这黄线电阻的阻值

网友:
自己搜索一下,论坛有这个电源的图纸。

网友:
找图纸看啊

网友:
各位大大,图纸看过了,我已经注明,找到了就不会发问了

网友:
51欧,图纸上R17

网友:
首先此电源为假的长城,按图看应为R16和R17阻值为1K和51欧,供参考。

网友:
手头上刚好有这型号的电源,那二只电阻为51欧和1.5K欧.不过楼上说得对,这电源是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