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自己怎么修温控的

楼主(2012-09-22):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大家是查找出问题还是直接飞根线呢?

网友:
我有台神舟的笔记本,南桥被雷亲坏了.换后正常,就是风扇不来.查了一阵子没查出来什么问题,想想神舟的本子温度高.干脆常转吧.接了个5v过来.串2个二极管,噪声与风量正好,工作时也就30--40度.
有次冬天带到外面用.发现温度很高,到了60度风扇转了起来.原来温控没坏.在室外太冷.机油冷住了.风扇在小电压下运不起来.
原来都白忙了.

网友:
温控很少出问题,没有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