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进!关于显卡DVI信号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9-22):
本人最近买了一块550TI显卡,用的是AOC2251FW显示器,显示器只有DVI接口,显卡有DVI和VGA接口,之前用2251显示器做的WIN7系统,然后系统没做好,开机速度很慢,就又拿回电脑城做了一个新系统,第二次去的时候用的是VGA显示器做的系统,然后拿到家里,新的2251显示器插在显卡DVI接口上就没有信号,用原来的老显示器插在显卡VGA接口就亮,请问有高手能分析出这是哪个硬件或者软件的问题造成的吗?麻烦给我解决办法,我在网上搜索了3个小时,说什么的都有,有说线的事儿,有说显卡接口坏了,有说显示器输出模式,有说主板BIOS不自动识别显卡输出信号,有说显卡BIOS需要刷,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机箱在没送去重做系统之前,DVI显示器连接显卡是正常的,就是用VGA显示器重做完系统之后拿回家换上DVI显示器就无信号了。小弟在线等!

网友:
我感觉应该 是主板 输出不对 你刷一下BIOS 试一下吧

网友:
重做系统的时候,没改BIOS。

网友(2012-10-29):
显卡驱动有没有打好

网友:
刷新频率太高了吧,回VGA模式改成60

网友(2013-05-16):
解决了没有,我的22寸液晶也是这样,后来换了显卡就好了,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输出信号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