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技嘉g41mt-s2修复,咱讲的是快,准,狠......

楼主(2012-09-22):
昨天客户送来一个主板,技嘉g41mt-s2 ,接到手目测,发现io和声卡附近都被腐蚀了,在一看手里还有工作,问了一下客户板子急吗?客户的回答让我心里挺舒服的!我就先把他的板子放在一边了。
早上来的时候,看到了那块板子,就拿起来看了看,好了请主角吧!
主角:g41mt-s2
患病:内外伤(主板腐蚀,不触发)
初步判断:io导致
手术开始吧:
先上图看真相! ,这是拆下来的(io8718f-s,和声卡)芯片,在板子上就看到io的98脚已经断掉,声卡也有一个脚断了,既然有腐蚀,那就先动“刀子”处理 呗,首先把声卡和io都给拆了下来,把又找了一个io换上去,至于声卡,我就先不装了,也没有声卡芯片可以装啊!再看看焊盘,悲剧了!io98脚的焊盘也没有了!
找了一个io换上去,处理了一下,在上电测试,不触发,于是我回家(迅维基地)找图纸,看看有没有和这个板子差不多的图纸我总是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打开找io98脚,看看到底是何方圣神@!
我里乖乖,怪不用的不触发,原来是你没有啊 !
问题找到了就有办法解决了,飞一个5vsb, (红线就是我飞的线,可能不清楚打击不要介意啊)
不废话了,上电,可以触发了,可是新的问题有出现了,——不跑马
不跑马?难道是我的io的问题?难道还要再换一个?还是我没有焊好?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子里出现,那我就先从简单的开始检查,
先看看io焊得怎么样!用镊子刮下引脚,发现没问题,就在这时,我又发现了新大陆!io旁边的一个822的排阻也遭受到了摧残,有一组的引脚断掉!
把电阻拆掉之后,我傻了!有一边的四个引脚都不翼而飞了!
我的方法是,把引脚连着的线轻轻地刮开,然后再用锡把他们连在一起,虽然麻烦但是也成功了,不过还有一个脚没办法,只能用漆薄线连了
再次上电!
此板到此修复!

98脚可以从焊盘旁边飞线吧,补焊盘
那叫漆包线 不是漆薄线
越来越上手

网友:
后面两个图也是飞线的 但是是没有做标记的,也让大家看看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这种楼修复收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这种楼修复收多少大洋

50块大洋

网友:
还是很厚道的。楼主好技艺。

网友:
真好奇!台机的板子怎么进到水的

网友:
进水 怎么能把阵脚弄断。。。

网友:
技术不错,技术贴就是要多支持。

网友(2015-09-06):
进水板修复后故障返修率比较高,Io98脚 在这里应该是本身主供电引脚,这里建议更换个IO芯片修复故障。

网友:
很细心也很冷静,话说现在台板的维修价格实在是太低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我这遇到这种估计直接换了

网友:
这个板考考楼主的手工巧不巧然而焊工很到位

网友:
维修在于灵活运用,楼主不错。

网友:
处理焊盘最麻烦了,谁有高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