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坏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9-22):
显示维修中好多液晶显示器一旦出现花,白,黑,灰,半显,分屏,模糊,朦胧,闪,等故障得到了一大堆求组帮助终归起来就是屏坏了,可是这个屏坏了的定义太广了到底是屏电路引起的还是屏体坏掉了这个问题弄的我一头雾水,虽然做维修好有几个年头了,可是还是没弄明白大家所谓的屏坏了,因此求解,什么样的屏是坏掉的不能修复的或者没修复价值的,这些年维修的液晶显示器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但是就屏体本身原因坏的只在维修的10%确定是百分之百不能维修的,如碎屏,漏液,断线,亮暗点,抖闪雾朦胧。而在接到屏一概归为屏坏的同行拿来维修的情况下,多数在屏电路和驱动板以及高压板和灯管问题在90%,然灯管最多在这90%的30-40%前后,其次是电源板在20-30%前后,再其次是驱动板在10-20%最后的10居多是屏电路中的电源管理芯片等问题,因此可见在一概而论的屏坏问题上修复几率还是很高的,还有就是在最后的10%屏电路中引起的各种现象往往都归为屏坏,我认为意义不大,因为其中好多有可以修复的,不能一概而论。特希望能发帖各位维修的朋友们能接下帖发表下就屏体坏的具体情况和各种屏体坏的真现象,以便以后的维修能更直观和便捷,谢谢!

网友:
比如这个虽然修复能有图像但是能明显看到图像和屏之间好像有一成网状的线包裹,这是就是屏本身问。

网友:
单独用驱动板点了吗?    如果用驱动板点了  应该就是屏显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