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ihone 5拆解

楼主(2012-09-22):
容易维修!苹果iPhone 5拆解全攻略

CBSi中国•ZOL 作者:孙伟 责任编辑:魏景芳 【编译】 2012年09月21日 15:06 评论(28)
    北京时间9月21日消息,苹果iPhone 5于本周五正式上市,国外媒体iFixit第一时间拿到了真机,并放出了这款手机的拆解报告,据称,iPhone 5将是有史以来最容易维修的iPhone!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iPhone 5的内部构造究竟如何吧!

1.首先拿下螺丝,iPhone 5的螺丝头与iPhone 4和iPhone 4S完全相同。

2.然后使用吸盘从前向后拆下显示屏,与iPhone 3GS相同。

iPhone 5更换显示屏要更加容易,这也使其成为最容易修理的iPhone。

3.将屏幕排线与主板部分的螺丝拧开,拆掉金属挡板。

将排线挑起来,屏幕就与机身分离了。

屏幕与机身分离。

4.接下来断开电源线,以保护iPhone内部组件并拆卸电池。

电池下方有双面胶粘合,使用平直的撬棒撬起,然后拿下。

iPhone 5电池:3.8V-5.45Wh-1424mAh,可通话8小时,待机225小时。

5.拆掉连接前后摄像头的金属框架,这个框架可能也是某种天线。

注意手指不要接触到弹簧触点,接触到后一定要清洁后再组装,否则油脂会使机器出故障。

6.然后拆掉机身顶部的几颗螺丝,这些螺丝是用来固定天线用的。

然后拿下主板。

主板就拆下来了!

7.拆下主板上的摄像头组件,只有两个螺丝和一个金属支架。

密密麻麻的主板部件。
红:Skyworks公司77352-15 GSM / GPRS / EDGE功率放大器模块
橙:SWUA 147 228 RF天线开关模块
黄:Triquint 686083-1229 WCDMA / HSUPA的UMTS功放/双工器模块
绿:Avago AFEM-7813双频段LTE B1/B3 PA + FBAR双工器模块
蓝:Skyworks 77491-158 CDMA功率放大器模块
紫:Avago A5613 ACPM-5613 LTE频段13功率放大器

密密麻麻的主板部件。
红:高通PM8018射频功率管理IC
黄:海力士H2JTDG2MBR 128 Gb(16 GB)NAND闪存
绿:苹果338S1117尔必达内存
蓝:意法半导体(ST)L3G4200D(AGD5/2235/G8SBI)低功耗三轴陀螺仪
紫:Murata 339S0171 Wi-Fi模块
橙:苹果338S1131电源管理IC

8.揭开A6处理器的金属屏蔽罩。

iPhone 5主菜:A6处理器。

核心主板部件。
红:意法半导体(ST)LIS331DLH(2233/DSH/GFGHA)
橙:德州仪器(TI)27C245I触摸屏系统单晶片
黄:Broadcom(博通)BCM5976触摸屏控制器
绿:苹果A6处理器
蓝:高通MDM9615M和RTR8600:4G LTE调制解调器/收发器
粉:RTR8600 RF收发器

高通MDM9615M和RTR8600:4G LTE调制解调器/收发器

Broadcom(博通)BCM5976触摸屏控制器

9.接下来拆后壳部分。

扬声器和WiFi模块。

耳机和Lightning接口、麦克风,还有一个扬声器。

后壳重量,比iPhone 4S重一些。

前面板重量。

iPhone 5的震动马达。

全新设计的Home键,便于拆卸。

10.拧下iPhone 5屏幕背面的金属板上的螺丝,该金属板可能是用于屏蔽和散热。

iPhone 5的最大卖点之一是最新的800万像素iSight摄像头。

蓝宝石防护玻璃。

iPhone 5的金属侧边,貌似很容易划伤。

机身上部正面的麦克风,用于FaceTime和免提。

机身上部背面的麦克风,用于通话降噪。

于是乎,拆解完成,iPhone 5组件全家福!
    通过拆解我们发现,苹果iPhone 5在内部构造上与iPhone 4S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几乎可以说是完全重新设计。苹果的工业设计一如既往的精湛,iPhone做工品质仍然无懈可击。虽然集成度依然很高,但苹果也在通过改变设计使得iPhone更加容易维修,以往那种一处损坏就要更换整部手机的情况或许将成为历史,这无疑是iPhone 5带来的可喜的变化

网友:
 下面我们来看看主板部分,整体来看,iPhone 5的主板设计依旧精美,做工依旧出色。

iPhone 5主板

主板芯片部分
主板芯片详解1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
1:Skyworks研发的77352-15功率放大器模块
2:SWUA 147 228
3:Avago的AFEM-7813功率放大器
4:TriQuint公司686083-1229 WCDMA/HSUPA功率功放/双工器模块的UMTS频段
5:Skyworks公司77491-158
6:Avago Technologies(安华高科技)A561S K1224 GF010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
1:高通PM8018射频功率管理IC
2:苹果228S1131
3:海力士H2JTDG2MBR 128 GB(16 GB)NAND快闪记忆体
4:苹果338S1117音频编解码器
5:意法半导体L3G4200D(AGD5/2235/G8SBI)低功耗三轴陀螺仪。同iPhone4S、iPad 2一样
6:村田制作所339S0171 Wi-Fi模块

苹果338S1077音频编解码器:

                                                                            主板芯片详解2
  从左到右:
1:意法半导体(ST)LIS331DLH(2233/DSH/GFGHA)
2:Broadcom(博通)BCM5976触摸屏控制器
3:苹果A6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