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2-09-22):
如图,红色圈的开关脚上没有电压,黑色圈内是APL1086,有5伏电压输出,蓝色圈内保险是好的,绿色圈的跳线也试过,不论怎样插开关上都没电压。

网友:
图片不清晰,见谅哈。

网友:
看开机电压5V转3.3V 出来没。

网友:
楼猪啊、、从开关跑线啊、看下电压时从哪里来的、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看看IO或南桥的供电,摸摸南桥待机热不热,

网友:
强制 开机 查  蓝桥

网友A:
楼主也是和我一样的新手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应该有收获

网友B:
先看看电源的+5VSB电压出来没有,正常的话顺着开关针引脚逆向跑线,找到开关针上的电压由哪里提供!

网友:
从开关线开始向上查,一定能有收获

网友:
就是要跑开机线路

网友C:
雷劈板吗?摸下网卡芯片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主板,也是不开机。还没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劈板吗?摸下网卡芯片

不是,板没有不正常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源的+5VSB电压出来没有,正常的话顺着开关针引脚逆向跑线,找到开关针上的电压由哪里提供!

电源的有,就开关针脚上没有,下面的保险商都有5V,再往上有个排阻一边有5V,另一边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和我一样的新手

对啊,电路这些基本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