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 Z07 开机电流到0.22掉电

楼主(2012-09-22):
机器拿过来是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22就掉电了  拆出来 竟然5VPCU 短路了···用烧鸡发烧到CPU管理芯片发烫 拿掉后不短了   换个上去  待机0.10 明显有点高 后面看到PU4芯片上面有个黑洞 取下来 待机0.03 这款机器待机应该是0.01 后面查到PU5 8116L 发现16脚VDDA 短路 这脚是由5VPCU 进过PR162 进来的 取下PR162 测一段还是短路 肯定是IC 短路 拆下后 阻值正常了 换了个上去阻值有40多欧了正常 插上电待机正常了  但还是触发到0.22掉电 发现PU5  6脚对地12欧 这正常不··测试5VPCU 是由PQ21转过来的 测试PQ21 4脚对地也只有17欧  问下正常不    真是郁闷了·····请高手请教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说的好像是在练经一样。。。。。

网友:
看是不是欠压导致的掉电,这是广达代工的吗?是的话查下HWPG

网友:
j是不是网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