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的替换求助

楼主(2012-09-22):
nx2114第4脚对地短路,应该是坏了吧?请问nx2114能用rt9202替换吗?一个输出1.6v一个输出2.5v,电压应该由外围电路决定吧?菜鸟不懂,真心求助。

网友:
绝对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nx2114拆下来量3脚和4脚短路应该是坏了吧?

拆下来量芯片的3脚和4脚短路那就是坏的,你要再检查其损坏的原因,看看是不是其他元件损坏引起的。

网友:
嗯!是不行的.你看其引脚分布都不一样呢!你最好是换同型号的芯片,不过换之前还要检查其它电子元器件有没有损坏的现象,以防把芯片焊上去以后,又烧掉啦!

网友:
好像替换过  不知道是用的7120还是9214  有点记不清了  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