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蛋疼的问题

楼主(2012-09-22):
小弟手上一台T61进不了XP系统,一直在滚动条那滚动,系统,硬盘,南桥,CPU,内存都换了一样,各位遇到过吗

网友:
我碰到这问题。 先除外设。   不行换个WIN7   再不行。换个南桥试试。  也修到过网卡引起这种故障的。
具体还要你自己去试、

网友:
PE   能  进去吧  !  能的话  你换个版本系统试试!    我遇到过系统蓝屏的!  换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在bios  里面  关闭声卡网卡   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兄弟我没听说BIOS里还能关闭声卡的?您老给俺讲讲!我干这行快3年了,是俺老了……还是你……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吗?有遇到过显卡开焊的加焊显卡就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没听说BIOS里还能关闭声卡的?您老给俺讲讲!我干这行快3年了,是俺老了……还是你……

我是好心给个建议。   coms  设置   里面   声音   、网卡  设备    可以  关闭   开启的。。  楼主这话杀伤力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好心给个建议。   coms  设置   里面   声音   、网卡  设备    可以  关闭   开启的。。  楼主这话杀 ...

可是你这样会误导新手的。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A:
说俺说话不好听,这个俺承认,但是你的一个意见会让初学者很当真,举个例子吧,假如V3000花屏你告诉新手是南桥的问题,很多新手会相信你的,你说是修坏了机器好啊?还是听俺解释你的错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俺说话不好听,这个俺承认,但是你的一个意见会让初学者很当真,举个例子吧,假如V3000花屏你告诉新手是南 ...

基本上台机主板的BIOS里声卡网上都是可以关闭的   笔记本特别是现在的新本 BIOS里基本没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点评):
兄弟咱们谈论的是笔记本,我也没说台式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俺说话不好听,这个俺承认,但是你的一个意见会让初学者很当真,举个例子吧,假如V3000花屏你告诉新手是南 ...

这里讨论的是笔记本没错  但你是说你做电脑快三年了都没听说过BIOS里还能关闭声卡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下你的原话

网友(点评):
大哥那是多老的本本了,10年以后的你找个BIOS里带声卡选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讨论的是笔记本没错  但你是说你做电脑快三年了都没听说过BIOS里还能关闭声卡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下你 ...

别总觉得你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总觉得你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也不是你那样说的  你可以说现在的笔记本都没这些选项了  况且10后的笔记本有一些还是有网卡可以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人不知道也不是你那样说的  你可以说现在的笔记本都没这些选项了  况且10后的笔记本有一些还是有网卡可 ...

兄弟你跑题了,俺说的是声卡,我没说过网卡哦!跟我没一毛钱关系,俺修俺的机器。 我也不想跟你争吵,我走我的桥,看我桥下的风景。请勿回复了。回了俺也不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跑题了,俺说的是声卡,我没说过网卡哦!跟我没一毛钱关系,俺修俺的机器。 我也不想跟你争吵,我走 ...

其实这个东西没什么好争的 只是看不惯你回复三楼的话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个机器都是滚动条一直滚就是不进系统,LZ可以把光驱拔了试下,因为我拔光驱都进去了,这也不能说明光驱坏了,LZ把光驱拔了,确定能进系统后,重启进安全模式,在设备管理器里改那个什么CD驱动的一个DM模式,忘记了,好久了,网上有的,LZ查下应该能查到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一个个试过去,回头再给大家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