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0不开机

楼主(2012-09-22):
今天接手一台Dell Optiplex 330. 按下开机键,机器无任何反应。怀疑南桥故障,但手头无可替换的芯片。
哪位有此机经验的高手能介绍一下测试重点,还有
提供一下?
不开机

网友:
不开机不一定南桥问题啊,

网友:
看看待机正常不

网友:
发现这种机子的比较难修,我修了两个,一个都没搞定,但能开机,刷过bios,加焊过座子,都不行,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了,是DELL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