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不上电

楼主(2012-09-22):
同行送修一块联想945GC主板,不上电,拆了网卡,声卡芯片,还是不上电,强行短接绿线开机,能开机,显示LOGO就死机了。南桥5秒就不能放手了。芯片是英特芯片组。是不是南桥挂了?请大哥们指点下、

网友:
你这种属于加电后南桥烫手 你在查下线路吧  最后在判断是不是南桥原因

网友:
有时候南桥少一两项电压也会发热的厉害。查查看。

网友:
打一下SB对地阻值看一下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各项供电,打一值 ,945G的话南桥不应该是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