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显示重影,求助

楼主(2012-09-22):
联想G450显卡温度过高自动关机,拆机清灰,上硅胶后正常,几天后电脑显示出现重影,时好时坏,现在一直重影,外接显示器正常。已更换排线,故障依旧。现在手上没屏和主板。无法判定是哪部分的问题。有高手支招吗?谢谢

网友A:
你确定屏线你换的是好的吗!一般屏幕坏的少的!这个问题最后屏线或者接触不好!建议换个屏试一下啊!

网友:
楼主~你屏坏了~背光的问题~你那坏屏拆开后~你把屏拆开后,你拿下屏后面背光的纸,然后对换就好了,更简单的话,换个屏就搞定了~常见的问题『背光走色』

网友:
屏线换了不行,估计就是屏

网友B:
问题过高的话,你是维修部门就用散热膏涂CPU+显卡上就行了,假如你不是维修部门的人,我建议你用牙膏~

如果允许的条件下我建议用520哈哈

网友:
以前都是正常的啊, 背光纸位置是没有动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过高的话,你是维修部门就用散热膏涂CPU+显卡上就行了,假如你不是维修部门的人,我建议你用牙膏~

温度问题已经弄好了, 就是弄好后几天出的屏重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屏线你换的是好的吗!一般屏幕坏的少的!这个问题最后屏线或者接触不好!建议换个屏试一下啊!

这种现像应该不会是显卡故障吧, 外接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最快判断问题的办法就是、换个屏点一下、

网友:
屏线   屏都有可能性。。

网友:
先换 屏 试  再修 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不能说明显卡是好的,只有找个屏试下就能确定是屏还是显卡了,

网友:
嗯!既然你把屏线已换过啦!那接下来有可能是屏与显卡的故障啦!嗯!找个屏换下吧!

网友:
屏的故障哦

网友:
你换屏线了 外接还正常 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换个屏点一下试试

网友:
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目测貌似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算了.应该有效

网友:
100%  是屏的故障。。换过很多140的屏。就是这个故障。重影。。

网友:
LG这批屏是有点问题。G450 Y450都一样。重影,抖屏。顺便说说3楼,反光膜/导光膜/分光膜乱了,何来的一时正常,一时不正常?什么逻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