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LG的L194WS液晶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9-22):
这LG的L194WS液晶是什么情况 开始拿过来是一闪就灭了 检查是高压包的问题  由于没有这个EEL-22B的高压包
我就直接改了高压条上去  为什么现在显示是这样的 分辨率 刷新率都调了还是一样 进PE也是一样 感觉条纹很明显
按照道理讲改高压不会影响显示效果啊 屏线也是好的 难道是驱动板或者是驱动程序?

网友:
你可能把屏线弄脏了  你在擦擦 屏线

网友A:
屏线都用洗板水清洗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嗯!你把屏线用洗板水擦一擦看看吧!

网友:
换根新的屏线啊

网友:
屏背后有个可调电阻你有没有动动到了就麻烦了要慢慢调的,在屏背板上注意检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是屏线的问题大点,不行找个新的换个试试

网友:
用洗板水擦一擦屏线 再不行换根新的

网友:
楼主 你进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进行调试吧  或屏电路板上VCOM电压  有一个可调电阻 调下就好了

网友:
屏线可能性很大

网友:
没有同样的屏线 屏线接口处清理了的 还是

网友:
  这不就是屏线的问题吗?  擦擦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按一下屏线接口处,看看画面有没有反应!

网友:
LG的显示器就是这样,我有一次加完高压条出现垂直方向一条绿线,不管怎么弄都去不掉线。还有几次加完高压板显示不正常,所以屏线最发好别动。LG的外壳也比较紧,难拆。难橇。

网友:
这好像频现没插好哦  我经常这样

网友:
把屏线换掉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种现象不排除有没有调好的可能,但和驱动板屏板控制芯片关系较大,

网友:
换根新的屏线

网友:
前两天刚遇到一台一样的,换了屏线也不行,果断把屏线直接焊在驱动板上

网友:
屏线换一根啊,洗洗又不代表一定能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都用洗板水清洗了
屏线接触端子不能用洗板水,那样会使接触不良的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先更换屏线

网友:
今天到了新屏线 还是一样 我晕了

网友:
换屏线才是硬道理。

网友:
驱动板坏了 刚遇到一个神州的 换完电容就跟楼主的一样了 最后找了个AOC的驱动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
我回收了

网友:
屏线的可能是最大的 楼上的说了 要是你排除屏线的话 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2012-11-02):
换一个屏线试试

网友:
用橡皮擦擦就OK了

网友:
换屏线。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