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2-09-22):
电流到0.28就不动了,其他什么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查到5VPCU只有1V,直接拉个5V,搞定。
cpu
cpu供电

网友:
这是属于灌水帖还是属于骗分帖?

网友:
写的有点少了,呵呵,见谅,不过这确实是修好的,对于高手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就不同了。

网友:
想问下第几脚。

网友:
楼主绝对不是灌水,已验证过OK。。

网友:
下个图纸就知道第几脚了,楼上明察啊

网友(2016-07-04):
这是一种通病吧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 和楼主说的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