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影驰gf210 战斗版 的问题

楼主(2012-09-22):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210
显存 128 MB
BIOS版本 Version 70.18.41.00.00
BIOS日期 05/24/10
驱动版本 6.14.12.6099
驱动日期 20101022
故障:从按下开机按钮----到显示桌面的这段过程中 ,显示器提示 输入不支援  ,能正常显示桌面

网友:
你换个显卡试试   或许换个显示器我意思不要和你现在这个显示器大小一样即可

网友:
查VGA接口 12  15脚是线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