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触发掉电

楼主(2012-09-22):
AMD 芯片组独立主板,裸板待机0。01 触发后0.02 开关和加电灯亮持续3、4秒钟掉电,可继续触发,测ec已工作,PWRBTN_OUT#也有发出,南桥的触发条件也基本满足,就是不发出 SLP_S3#、SLP_S5#,于是重植了南桥,果真点亮,用了3天吧又出现同样故障,换了一个南桥又点亮,用了不到2个小时又是同故障,南桥的晶振和协容也换了,无用,没有思路啦。。。。。。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足呀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LZ不仿换个CPU试试

网友:
建议找个u试试

网友:
呵呵,楼主挺悲催的,这个问题好像就出现在ACIN和PACIN这里,当电流在0.02时这两个肯定有个不正常的,其实不是南桥的问题,更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EC再测试

网友:
换板吧  这就算修好返修率也高。

网友:
RTC查一下  放电 看看情况

网友:
ACIN 有问题的话,ec该不会工作的啊,我还是觉得是南桥触发的这一块,可就是查不出来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说哈看看,很期待啊,是不是有地方有微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说哈看看,很期待啊,是不是有地方有微短哦

还未解决啊 ,加热一下南桥能用个一天半天的,就犯病啦

网友:
这个情况且真不好搞。。多换几个SB都不懂要收多少了

网友B:
加焊IO,植珠北桥试试

网友(2012-10-22):
换南桥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IO,植珠北桥试试

这种情况还轮不到北桥来说话吧

网友:
楼主I/O换了,换个看看

网友C:
是不是有东西虚汗了,加焊南桥时对它造成了一点影响才会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东西虚汗了,加焊南桥时对它造成了一点影响才会亮机的

这话说的有道理

网友:
   法克鱿   郁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