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1912液晶显示器使用半个小时就电源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2-09-22):
通病 电源坏了。带不起来负载了。

网友(点评):
电容充不上电 导致电源灯一闪一闪 说白了 就是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高压问题,换通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高压块查看一下有无问题

网友:
打开换电源板上的电容!

网友:
我感觉是里面的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先换下电源板试下,不行再换灯管试下,总之要先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神马东东  刷分的吧你 去给我上几分

网友:
一般是高压部分出问题,查电容坏否,查灯管升压线圈虚焊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