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烧鸡?

楼主(2012-09-22):
修本本我是新手,在网上也讲用烧鸡大法,能帮助解决很多问题。现在对于正确安全的烧鸡大法仍有许多不解。
一:比如3。3V是不是烧鸡时只能上到3.3V。
二:如何只能上到3.3V,那么电流能调么?如何调。
拆除电感什么不是问题。就怕烧坏主板,故障扩大还请老师伸出你的双手!谢谢!
主板

网友:
电流表一般有4个调节的 左边二个是调节电流 打到最大是5A 楼主可以短接正负极就知道最大电流是多大了 右边二个是调节电流大小的

网友:
烧鸡的话一般是针对大短路的 接短路元器件的供电和地 如接短路线上的电容正负极 烧机最大电流最好不要过2A 电压不要超过原电压 像一些微短的话是很维烧出来的

网友:
一般 把电感翘起 在短路的一段加电好了

网友:
呵呵!又学习啦!多谢!多谢啊!

网友:
还有好的方法或技术了么?为什么我设为1V调电流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