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B 求助

楼主(2012-09-22):
K50AB 在系统里给bios升级   从起之后 进滚动条蓝屏 代码A5     是什么原因? 是bios不对么  ?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 上传一个 我用编程器刷也可以

网友:
看下有没有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有 都试过了  改IDE么

网友:
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相应BIOS升级,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 2K/XP时, 当出现"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提示时, 按下F7键,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