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独立显卡。开机死机

楼主(2012-09-22):
遇见一台笔记本宏基5570的。开始客户拿过来是开机无显示。外接有显示。但是花屏.重新植球。装机OK。测试温度正常40多度。用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一切正常.给客户。没几个小时又拿回来了。开机有显示、就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闪.这种状态下是死机的.以为是显卡又空焊。 重做BGA,OK搞定.顺利进系统.但是用了一下就死机了.重新开机也是一样.有时候到滚动条那就死。有时候再bios里面也会死机.排除系统问题。外置设备全部都没接也会死机.以为是显卡坏了、重新换了个芯片上去也是一样故障.死机.之前修了很多这种笔记本通病坏IO的、更换IO试试开机又是光标在那闪了。换回以前的也是闪光标、弄显卡也是一样没辙了.这种Bios编程器又写不了。求救.大伙指点下

网友:
没人回复..自己顶下

网友:
显卡问题你重植有个毛用,换改良,要不不要修了

网友A:
时显卡板的那种吧,北桥是不是MCP67啊,如果是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显卡板的那种吧,北桥是不是MCP67啊,如果是的话就放弃吧

不是..是INTER945的。研究到底也得修好。

网友:
你换南桥试试??

网友:
哎南桥换了也是一样。开机还是死机。悲催了

网友:
干显存啊先加焊一下显存每焊一个看看,用风枪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