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复不通电电源

楼主(2012-09-22):
今天无聊找了个前几天换下来的电源练练手。这是个金河田电源,貌似还不错的样子。
通电无反应。发现保险烧掉了。测量发现四个整流二极管有一个击穿,旧电源上找个换上,再测量后面的部分,两个大电容没问题,后面的开关管也没有问题。然后接上电源,短接PSON,电源开始工作了。嘿嘿。测量输出电压各部分正常。接上电脑正常开机。使用一天没有问题。很简单的修好了。
高手不要笑啊。菜鸟练手.........

网友:
经常这么修,最其本的电源维修

网友: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就有好结果,祝贺!!!

网友:
运气太好了,只烧了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每次都能发图才好

网友:
恭喜你,有才

网友:
初战告婕,,呵呵,,

网友:
电源部分好修,要是后级就不好办了

网友:
测量发现四个整流二极管有一个击穿a...这些都知道了,不算菜鸟了。。比我好...

网友:
楼上谦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