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乍到,看不懂笔记本电路图怎么办?!急啊~!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22):
出来乍到,看不懂笔记本电路图怎么办?!急啊~!求高手指点~!
引脚定义看不懂。。。。。快哭了。。

网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有方法么。。

网友:
慢慢学吧,没有一日速成法

网友(2014-04-28):
先从认只电子元件开始吧,了解各种电子元件的功能,记住图形符号,慢慢的才能看懂电路图。

网友:
打好基础!

网友A:
我告诉你兄弟,看不懂图不要紧,不要着急。慢慢看教程和远程视频。开始修机器先学会拆机换风扇,换接口换键盘,焊桥。其实告诉你笔记本要是不进水或者摔的坏一般电路上的问题也不是很多,你要先了解一般笔记本的通病,看电流能大概知道是哪的问题再慢慢来。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学吧,首先要认识电子元器件,以及电路符号,作用,然后慢慢的区看电路图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电路图完全就是文盲,学习中,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兄弟,看不懂图不要紧,不要着急。慢慢看教程和远程视频。开始修机器先学会拆机换风扇,换接口换键 ...

你说的很好。不过 你能解释下什么是远程视频吗?我不太懂。刚刚接触

网友(2014-12-22):
慢慢学,没有人一下子成为大师。

网友:
电子基础太重要了,只有完全熟悉各个元件的工作原理,才能再以后的学习中不用照本念,而是有思路的理解。

网友(2015-11-02):
我也在慢慢自学当中

网友(2016-11-07):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