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今天去给人家修电脑出怪事

楼主(2012-09-22):
今天给一客户修他的电脑 到他家开机看了一下 过完条码一次蓝屏 多次重启 一般这情况都是系统问题 为什么我把他的内存条拆(就一条)下来后用橡皮擦 擦了下又安装上 就可以进系统了呢!
电脑

网友:
内存也会引起蓝屏重启

网友:
内存引起的毛病很多啊

网友:
内存可以引起的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怪事年年有哈

网友:
内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的

网友:
内存引起的问题多得狠呀

网友:
内存可以引起蓝屏,硬盘有问题也会的。

网友A:
这个你都当怪事?看样子电脑修的还是太少
同意楼主:
5.0
liurc123
这很正常啊。

网友(2013-01-30):
freedomyang
对,楼主修多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启星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9-22):
内存引起的问题是比较多的,这也是其中之一了。

网友B:
连这个你也不懂??这说明你是一个刚入道的,呵呵!

网友:
引脚氧化引起的,常事,呵呵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好像这个很正常的吧 内存和电容之类的喜欢干这事

网友:
小朋友.这事不算怪

网友:
如果你弄明白了内存是用来做什么用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擦下内存就不蓝屏了。

网友C:
也许,可能也会引起

网友:
隔三差五就有 为什么说怪事?

网友B:
可能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中病毒了,或重装下系统就OK了

网友C:
赚分来了。、。。。

网友:
我去 内存本来就能引起这种故障 还什么怪事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内存用久了氧化引起的,没什么好奇怪的,做久了比这怪的多了去了。。。。。。。。。

网友:
内存 也会引起 系统蓝屏啥

网友:
小问题。大学问。

网友:
关键是收多少钱

网友:
碰到蓝屏最简单的维修就是取内存来擦擦。

网友:
LZ挣分来的把 内存当然会引起了

网友:
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出现蓝屏可以看蓝屏代码,首先就应该从硬件着手,最后才是重装系统。

网友:
内存引起蓝屏很正常

网友:
英特尔平台 的电脑出现类似的情况多点。一般看下蓝屏代码 维修的时候就有个方向了

网友:
又给你学会了一招!

网友:
这种情况真见过,当时朋友说系统不稳定,要重装的。折下根内存就OK了。

网友:
灰尘引起的不良反应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金手指老化导致的接触不良造成的内存数据读写错误引起的

网友:
看来你也是个新手啊,这毛病自己电脑就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都当怪事?看样子电脑修的还是太少
同意!蓝屏多是内存和硬盘这两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一般都根据蓝屏代码进行查询以后再检修的。

网友:
内存引起的故障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