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VGA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2-09-22):
接了两台惠普机子都是VGA接口不能用 其中惠普510 芯片三4772 15脚没电压

网友:
没图没真相,说的也不够清楚,没法帮你啊

网友:
这是那个芯片的

网友:
应该是热插拔造成的吧!
我上次维修就是视频转换坏了! 换了3个二极管 飞了一个线就好!

123 阻值相同
678 对地
12 15阻值相同

网友:
对地阻值都正常 而且4772也换过了

网友:
接口断线没有?

网友:
测12  15脚有电压 123脚没电压

网友:
三基色都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