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求思路

楼主(2012-09-22):
天气冷冷,客户送钱来暧身了,呵呵,DV5。触发掉电,跳两下,就掉到待机了,拆CPU不掉了,难道CPU有问题, 再加上AMD  QL的,干脆报个CPU的价钱,忽悠客户走了,问同行拿CPU来试下,妹的。还是一样,不是CPU的问题。修啊修啊,点啊点啊,点到主时钟14。318。电流竟然上去了, 把表笔拿开马上又掉电,妹的,马上把晶振还是时钟IC换了还是一样。心想接屏接上去看看。如果正常的话搞时钟这边,接屏之后  显示不正常。显示是白的还带线,我还以为屏也是坏的,结果换了也一样,外接不能亮。到这里我的结论是应该时钟这边不对干扰到显卡显示不正常吧,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手  求思路。

网友:
思路太乱了!
一上来就搞cpu 时钟芯片根本不容易损坏!
既然能开机说明供电系统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信号的问题了!
显示有问题 外接看看 是否还出现问题
根据的图纸架构去判断是什么给出的显示信号 由什么控制的!慢慢来吧! 信号我也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