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320G硬盘

楼主(2012-09-22):
有一个ST 320 G硬盘烧了我在网上订了一个电路板,回来换上把坏硬盘电路板上的BIOS也换到新的电路板上了,现在开机可以识别320G硬盘可是提示SMART BAD 在BIOS中把硬盘这项关了可是进去可是分区很慢很慢有时卡住,我用MHDD检测硬盘开始的时候有色块大约二分钟后就当机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急等

网友:
麻烦版主和各位同行帮帮忙啦先谢谢啦

网友:
盘体也有问题了!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明显是有坏道呢

网友:
这样的盘我有几个。。。。

网友:
用指令修复,7-10代,用B级自修复,指令:N4,,22,完成后回写SN;11-12代,指令:F3 1>N1,后用指令F3 T>m0,8,2,,,,,22。完工。

网友:
楼上的好!那里有详细的硬盘维修资料啊!

网友:
先处理内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