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 开机电流0.4掉电

楼主(2012-09-22):
机器来是好的 就是换壳的 等壳到了 准备换呢 测试下 待机001 开机004 掉到001 再开机还是一样 待机 3.3V 5V CPu 0.9V  内存1.8V 芯片组1.05V  北桥上电容有1.05V 1.8V  南桥有1.05V   1.5V (八角管子转换的) 3.3V  CPu芯片ISL6262 PG3.3V

网友:
IO WPCE775LAODG 加焊过了 ISL6262换过了 没思路了 请求论坛师傅帮助指教 感谢

网友:
查3V 5V 1.8转换后的电压。。可能那些电压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