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不触发,CPU风扇不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22):
(无正文)

网友:
搞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去检查触发电路的工作条件,看哪些没满足,再去追查条件的源头

网友:
先看下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看看这个开关信号是给I/O芯片,还是给南桥的,或者顺着开关跑线,按下开关后,看看有没有高低跳变电平

网友:
呃,这范围就大了,不触发就检查触发条件。

不同芯片组触发线路也不同有些IO也参与触发。这样发问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不触发就检查触发电路呗,触发电路相对好修些:
先看你板子是哪种触发方式,一般是南桥+IO,至于具体检修方法无法详述……(够讲一个月了),你慢慢查吧,别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