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的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2-09-22):
一台联想Z460的机器,板号为:LA-5751P,不触发,3Valw,5Valw都正常,按开关EC KB926QF的32脚ON/OFF#有3-0-3跳变,但117脚PBTN_OUT#无任何动作(3.3V),EC_ON是0V,100脚EC_RSMRST无电压,127脚ACIN有3.14V,ECRST有3.3V,LIDSW信号3.3V,EC供电和时钟正常 。EC换过还是一样的,ec 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会导致不触发的?HM55的集成桥,还有什么因素导制不能正常触发?请高人指点

网友(点评):
楼主不触发的时候,电流会不会有一点的变化?如果有0.01的变化多为NH55坏了。

网友:
南桥吧,换个试试

网友:
不解的是PBTN_OUT#始终为高电平3.3V,ECON为0V,如果是南桥故障,会影响KB926的哪些条件呢?

网友:
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在坛子里,搜了一下,Z460或G460 ,板号为A-5751P,进液之后,都是不是很好修,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挑起PBTN_OUT#脚,看是否被HM55拉低了
另外,进水的机器查下RTC电路

网友:
PBTN_OUT#脚,触发前后,始终为3.3V高电平,外接电源电流无变化,在0.01左右的样子。RTC供电正常,晶振波型正常

网友:
我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确认EC BIOS(256K)及KB926连线无问题的话,个人认为:换上去的EC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