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0s循环跑码

楼主(2012-09-22):
开始机器插内存掉电,加焊北桥后,结果下槽不显,上槽能显,就换了北桥,换完北桥后跑do 03循环 ,不插内存跑e0,bios刷过,还是一样。显卡重置球还是一样的现象。哪里的问题啊???这是8月初碰到的机器,最后换主板啦。
现在又一台这样的机器,原来问题是花屏,有时显示正常,换显卡后,就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d0 03循环跑码,给点建议啦各位,上一个都没修好,这次又来啦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981这个是我上次发的,给点建议啦

补充内容 (2012-9-24 09:23):
问题已经解决,把北桥重新植了下球装上去好啦

网友:
自己顶下,各位给点意见啦!

网友:
显卡没有换好吧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bios刷过啦,还是老问题

网友:
ec 和南桥也换啦,还是循环跑码

网友:
CPU换下看没有

网友:
cpu 内存都换过啦,内存上的数据线也量过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