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 待机0.03A,加电从0.6到1.3A后,掉电,再按开机键 ...
HP541 待机0.03A,加电从0.6到1.3A后,掉电,再按开机键,还是如此,。

楼主(2012-09-22):
HP541 待机0.03A,加电从0.6到1.3A后,掉电,再按开机键,还是如此,。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8841
掉电

网友:
请遇到,修到过的朋友,帮一下,谢谢!

网友:
查一下CPU复位信号了没有,在查一下,3V 5V 的转换电压都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