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不足,求思路

楼主(2012-09-22):
  手里有2台杂牌电源,都是用在双核台机上,以前用,没有一点点问题。现在表现为功率不足,带不动负载,表现为,插上硬盘后,BIOS能认盘,进不了系统,PE下,硬盘表现为没分区状态,换个电源就好了。拆下,带2个光驱,1个硬盘,电压没有明显下降。目测,也没有电容鼓包之类,此电源可以用在单核机子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设计问题。。。。。。。。。

网友A:
山寨货不值钱,有必要花时间精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不值钱,有必要花时间精力吗?

整的不是时间和金钱,整的是技术。

网友(点评):
富家公子与穷人走的想的不一样的路,命!

网友:
查300V滤波 换待机 IC供电和 输出电容

网友C:
国产有国产的好处,钓鱼岛有钓鱼岛的好处,国产的省钱,不行直接换新的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修个电源也能扯上钓鱼岛。很强大。

网友:
300V整流电容 ,300V分压电阻,各路输出电容有无鼓包,重点检查开关管基级驱动电容有无容量减小.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用几年后会下降,感觉品牌机的电源也是这样,会发出低沉声音,明显负载不了了。
如声音再响点,电源就不行了。

网友:
7楼的兄弟说的对!!!!值得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的不是时间和金钱,整的是技术。

也许你家有钱有时间玩无所谓,没钱还是经济利益为上,浪费时间。

补充内容 (2012-10-14 10:11):
富家公子与穷人走的想的不一样的路,,命也,,

网友(点评):
人各有好。你们二个说的都对,有人的喜欢钻研,整的是技术,求的是真相,有的人则要考虑到经济收入。而我,两者兼顾,熊和鱼掌都想得到。人真TM贪心

网友(点评):
我是故意说熊和鱼掌的,没有打错,欢迎拍砖,呵呵

网友(点评):
开店的要先讲赚钱。自己玩的要先讲技术。走得不是一条路

网友:
原来能正常使用,现在功率下降,300V电容容量下降可能性最大,更换容量大一点的电容即可。

网友B: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按7#的,换成E13009-2,换次级电容,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按7#的,换成E13009-2,换次级电容,搞定。

哥们,怎么区分初级跟次级啊,初级是靠近300V那边,次级是靠近输出这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有国产的好处,钓鱼岛有钓鱼岛的好处,国产的省钱,不行直接换新的就可以啦。

他不是一直说日本的东西好吗?搞不好以后就不让用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家有钱有时间玩无所谓,没钱还是经济利益为上,浪费时间。

富家公子与穷人走的想的不一样的路,维修是服务行业谈不上什么高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