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不显

楼主(2012-09-22):
     一台联想3000g430开机不显示,电流停留在0.8v左右,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也加焊了还是不行,然后刷bios加焊北桥还是不行,没辙了最后只有求助大家了

网友:
去内存和不去,电流一样吗?

网友:
一样就有可以是不过内存,不一样,就有可能是不过显卡!不过不也是绝对,最好接一测试卡,看下

网友:
用适波器 查一下LPC总线上有动作没有,

网友:
内存,显卡都试过没用,示波器没有

网友:
这个没波不好测 你就太极三式吧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不好搞

     没用其他方法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飞线测式卡看有没有跑码,跑码了就看当在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其他方法吗?

至少我还没有其他办法,除了三板斧,没有其他办法了,用示波器也就是个体力活而已

网友:
示波器当诊断卡用

网友:
      故障查出来了,是5vsb短路,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