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430V+提示无信号

楼主(2012-09-22):
AOC 2430V+,开机提示无信号后进入节能,接不接VGA信号都一样,接DVI一切正常!
拆机检查,VGA口上有那种类似排阻的东西,一粒有3排,有短路现象,型号C161H,去掉后,开机有图像了,不过图像发红,怎么弄都不行!后来把DVI的那种芯片改过来,貌似也一样!
RGB三基色都有,就是明显偏红,怎么调都没办法!
求解!

网友:
大爷们快出来,我记得在论坛里看到过有人发,就是搜索不到了!

网友:
搞定了!红色的对地电阻变的好大,估计坏了,换了一粒,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R路有短路仔细测一下VGA接口附近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