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不能用U盘做系统,网速也慢。不知为何?

楼主(2012-09-22):
今天去一客户家,电脑配置是七彩虹G31的主板,1G的内存E1500的CPU,80G的IDE接口硬盘。无论是前置或是后置USB接口,只要U盘在。要么在自检内存时不动了,或者是到BIOS检查有设备更新时就永远停在那里了。进不了PE的。只有硬盘系统,完毕后网速慢的出奇,有时根本连网页都打不开。此网通过路由相接,PING路由是通的。我怀疑主板有问题,不知大家怎样看待。

网友:
进BIOS后加载性能优先 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试过了。一样的。

那也许就是南桥的问题了,看看波形呢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方法简单嘛 你的机子还可以进硬盘系统的话 你可以进硬盘系统后把U盘里的系统GHO文件和GHOST硬盘安装工具  就可以用GHOST硬盘安装工具重做系统了噻

网友:
还能进系统就好办了,进不了,U盘也进不了,那就臭大了

网友:
硬盘检测一下   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2014-05-1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