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亮问题

楼主(2012-09-22):
可以触发,CPU 风扇转,但黑屏,四位诊断卡显示----,

CPU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请问是大约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确定复位正常吗?复位灯常亮不代表有复位信号的

按照不跑码走 吧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LPC 总线上有动作了没,有就可以刷一下BIOS,没有就用假负载打一下地址线与数据线的阻值看有没有段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