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案例,不看后悔你,AUSU K42JR

楼主(2012-09-22):
,骗你们进来了,可是没办法,不写这样,没人进来。可惜还没修好,进来就讨论下吧。

主板: K42JR
故障:不触发,加保护。

不触发已经修好了,上电保护。这主板是自动开机的,不知道是否正常 H55的桥吧。

没有CPU供电,侧条件都正常换了一个,烧了前续的原件,换后还是短路。测后来,发现470电容短路,换后,触发上电,保护,自动开机,一直重复,用示波器测上下G,都有波形,微小的波形,很难测。抓了一下VCORE电感的波形,如图:

大概75.00US掉电,VCORE电压段峰在2.5V左右,看来I3的CPU挂了。求分析掉下还有一段低电平。

图纸送上,饼哥,出来吧。不要潜水了。

图纸上传不了,没办法了,论坛有

网友:
这个是案例还是求助?

网友:
来看看的,上次一这样的板子J I5的,就是不显电流都跑到2A了。换了显卡刷了BIOS还是不显。

网友:
楼主貌似没有描述清楚啊,有那么容易挂U吗,这款修过几台但没碰过此例故障,如果这机是独显,建议拆了显卡再上电看是否还掉电。

网友:
今天刚修CPU供电 正常电感峰值电压有22V 你的幅度不够

网友:
检查下470电容没换好,多并两个。自动触发电流上不去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湢度不够,修CPU电压

网友:
此机CPU不容易坏,问题出在H55上

网友:
没有这么多问题吧

网友:
我是进来了,可没看出这个是什么经典的案例,不过是常见病罢了

网友:
楼主看来有病...

网友:
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