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进系统后掉电

楼主(2012-09-22):
今天接一台TCL K42机器。拿来时,能开机,我问客户什么问题,客户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我反复点了几次,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过这机器我还发现掉电。试过很多次,CPU很烫的。,刚刚怀疑是散热不好,经处理之后还是一样,我新手。刚开始接触。很多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于是问了问师傅,,师傅说很有可能是南桥虚汗。他说他之前遇见过,于是我就对南桥进行BGA。做了之后,问题就变了,电流到0.58左右就不动了,以为是自己没焊好、于是拔下来。在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个一模一样的南桥,植好球,焊上去,。结果电流还是上到0.58就不动了。别的地方都没动,就动了南桥,怎么会这样啊。是给我分析分析一下。

网友:
还用说吗,还是南桥的问题,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估计是你在做南桥的时候把南桥附近的元件弄坏啦,仔细看看南桥附近的芯片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或者是通电的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电压没出来 ,或是有后继电压没有出来也

网友: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最后是直接换了  EC 和 BIOS。 然后再BIOS  供电那里直接 连了一个3V电压。 搞定。

一直到现在 没出现过了。 你测试一下开关那里。 有只脚电压为2V   正常的时候 应该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