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PV桥空焊开机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2-09-22):
今接手一块昂达N68PV主板,开机掉电,,拔掉12V小四!依旧掉电,换过CPU,考虑是单芯片桥,综合经验,怀疑是桥虚所致!使用如来神掌浅试一番, 果然有效!  风枪打400来回旋转吹了一番!上电开机显示正常了.

桥上加个小风扇降低返修率!  天气开始变冷了,这招很管用,   这招算不算秒杀?

网友:
主楼还可以啦 我一般看到amd的就会旱桥 好就好 不好就报废

网友A:
这样可能会用不了多久,祝LZ好运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能会用不了多久,祝LZ好运哈...

看看能否保用一个月

网友:
楼主这样做法确实有效,可能也顶不了多久的。

网友:
单桥的只能加焊下桥再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否保用一个月

表示怀疑!呵呵,BGA的机器真的不值钱了!

网友:
还有这种简单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示怀疑!呵呵,BGA的机器真的不值钱了!

修过很多这类板   得到多次试验,  不然也不会发出来

网友E:
单桥片的板子就是这样  特别是华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过很多这类板   得到多次试验,  不然也不会发出来

那只能说你的技术真的如火纯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说你的技术真的如火纯清了

如火纯清不敢说,是做过很多实验,  只要是单芯片桥虚都这做法,  返修率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火纯清不敢说,是做过很多实验,  只要是单芯片桥虚都这做法,  返修率很低

能说说,具体的做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桥片的板子就是这样  特别是华硕的

嗯, 华硕有块就是南桥空焊的通病,老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具体的做法吗?

我一般就风枪打400-450来回旋转加速,只要焊膏起泡溢出周围就好,   看掌握时间    旋转速度快点,跟BGA效果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就风枪打400-450来回旋转加速,只要焊膏起泡溢出周围就好,   看掌握时间    旋转速度快点,跟BGA效 ...

那你用预热台吗?

网友:
上bga吧,风枪加焊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预热台吗?

不用,  有些板会下凹才上去预热下!

网友:
搞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