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联想 L2061WD 电源板 ILPI-215 针位供电定义或电路图

楼主(2012-09-22):
联想 L2061WD 电源板 ILPI-215   的板子被雷击损坏  现在不知道电路板供电定义 只知道地线  求线图或针位供电定义

网友:
都没得呀,我也需要。。。。顶一下!

网友(2013-01-29):
怎么都没得呢?我也需要。。。。。顶一下!!

网友(2013-03-24):
晕。我也碰到了,联想真是垃圾哦。

网友(2013-06-30):
找不到啊   上面也没有标明

网友(2014-01-15):
我想要电路图呀

网友(2016-01-28):
我也碰到一台电压被拉低的

网友A(2016-08-07):
呵呵。。我碰到一个电源部分烧了。。现在我差不多换完了。。还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碰到一个电源部分烧了。。现在我差不多换完了。。还没输出

修不好可以改通用的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或者买一拆机板子上上去

网友(2017-05-01):
我也碰到个电压好低,换了二个三极管都没用

网友:
用通用的电源模块改吧  5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