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图分析 hp6535s 急求思路【已解决】

楼主(2012-09-22):
现在主板没有待机电流 没有 3v/5v
DCJACK 19v到Q1031的S极19v D极0v  G极19v
Q1022 G D S极都是19v
图我截下来了  我想问下这是怎么工作的  怎样让它能导通

网友:
你这板是保护隔离没过??  HP的板,记得一定先要排除电源的问题,不然搞个半死也不好。

网友:
8页
适配器中间的针跟 ADP电压比较。。。去看看吧

网友(点评):
饼哥 是不是 这板子只能用适配器开机 可调电源不行

网友:
要用专用头

网友:
  刚修到这板。。

网友:
BATCAL#這個信號查一查啊

网友:
ADP_EN#应该输出低电平,R1275和R1277进行分压,Q1031就有了导通条件右

高

网友:
查一下R1275和旁边的二极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火了,楼主,杠杠的,
学习

网友:
唉!这!这!的确不好解决啊!得好好研究一番呀!

网友:
楼主..这个我能分析出来...是不是我可以当版主了.啊....

网友:
LZ搞定了跟我们说说,啥原因,俺新手呢

网友:
楼主给讲一讲你的心得体会啊!

网友:
这不是典形的仁宝隔离吗。。。去找来看一看啊

网友:
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