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LCDVDD电压

楼主(2012-09-22):
接到这台机器的时候故障是开机无显,这个机器开关那有三个灯
开机的时候中间的灯不亮,旁边两个灯一直反复闪,
过会还能听见戴尔没有用专用适配器 ,然后提示按F1的声音。

   测试外接无显示
   经验主义者以为是显卡问题,把显卡重新做了还是一样
   这下打开图纸查看接口了,19V.3.3.5VRUN电压都正常
   LCDVDD这个没有电压。 这个没电压是前面一个IO 发出的信号  一个显卡发出的信号两个都为低
   导致这个管没有把RUN电压转换成LCDVDD电压
   都是放一会在去测试其他的,就好了。。。。莫名其妙
   装机起来测试,,,,就悲剧了,,,跟刚才一样
  还是那两个灯使命的闪,,,时间晚了就下班了,

   第二天再去测试,又TM得能亮机 了,,,这机器?今天没敢装起来,测试都正常
   只是这会纠结啊,有人有思路么??什么情况呢?这是?

此机器不是暗屏,也看到别人遇到这故障,
真心帮忙的加Q:296018659
技术互研究,谢谢!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供电时钟复位查查

网友:
屏线接口注意,现在新的DELL屏线不良,会出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报警,有光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