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开机灯不亮,按键板开关电压低,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9-22):
我刚接触显示器维修半个月,今天接到一个联想显示器。开机加电指示灯不亮,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拆开量电压。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都正常,再量按键板上各个按键的电压,只有开关按键上电压不正常,只有2.1V,换按键后电压还是上不来,是不是驱动板控制芯片的问题,求高手们解答!

网友:
更换24C16试试,不行就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别的键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