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31的板子跑C7

楼主(2012-09-22):
        这个板子很奇怪,既然跑到内存不过了,那肯定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才会跑马,但是我记得师傅说过FSB一根有问题都不会跑马的,但是我用假负载测了,北桥有空焊,加焊后成功跑00,显示器点亮。。。我就一个问题搞不懂,FSB有空焊,能跑马吗??以前师傅说不然,现在为什么跑内存了,加焊就跑完?????

网友:
各位师傅们,你遇到过没有啊,,给点思路,让我想明白,

网友:
C7档内存的还是第一次见。以前修过C7的都是键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那你还记得有些板上低一些的CPU可以点亮而上此板支持最高的CPU却点不亮(之前可以有问题后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不必太在意,桥虚焊了时好时坏是会出现这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