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Q插适配器自动触发

楼主(2012-09-22):
        今天有个本子华硕F80Q插适配器自动触发 。触发后可以运行照常工作,插电池不会自动触发,插电池按开机键触发也可以照常工作,南桥加焊了,EC也加焊了,COMS电池有3v电压。小弟犯难了,请大哥们多多指点。

网友:
查两个开机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
哪两个信号?

网友:
EC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啊,自动触发。进系统都正常,按开关 关机后又自动上电

网友:
查RTC 电路